求一个锁轴装置

楼主(2014-04-10):
我想弄一个锁死轴的装置,限制轴的转动,同时它又可以方便松开,不锁死的状态不妨碍轴的正常转动。(锁紧力不需要很大)请问市场上有这种装置吗,没有的话设计思路是什么

网友:
日本有卖的,用螺丝锁紧 锥度压紧的

网友:
请参考钻铣床装拆刀机构

网友:
这不就一刹车么,市场上刹车种类多了去了,不知你要哪种。

网友:
摩擦制动器

网友:
简单,弄个卡销之类的不就行了

网友:
汽车上的刹车盘比较好

网友:
轴径多大?轴的扭矩有多大?扭矩方向朝那?你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
待刹车的电机见过吗!

网友:
这个 在轴上加个抱闸系统  有卖的 很多的  自己做的话,搞个气缸 做个夹子 要抱闸的时候气缸夹住 很简单 如果需要详细的设计 就需要你提供详细的情况了  轴多粗  现场 有没有安装空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