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耐磨材料,同时又不会刮伤与之相接触金属材料

楼主(2014-04-10):
想找一种耐磨材料,同时又不会刮伤与之相接触金属材料,同时抗压强度不能太差。。。
除了尼龙还有什么材料。。。

网友:
铁佛龙经常用。。尼龙加工部好加工

网友(点评):
铁佛龙摩擦怎么样,我想用铁佛龙做阻尼片

网友(点评):
铁佛龙摩擦怎么样,我想用铁佛龙做阻尼片

网友(点评):
铁氟龙摩擦系数很低,减摩性能不错,寿命比较长,但阻尼比较小

网友:
聚四氟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聚甲醛

网友A:
大侠 ,你这问题问得太宽泛了。
要求耐磨,无非自身表面高硬或者自身有自润滑性。要求不损伤其他表面,如果还要求边界润滑的话,就只能选择自润滑性材料。最后又要求抗压强度不能太低,那又具体多少算低?这些你自己应该有数才对。
如果你的要求过于宽泛的话,带脂润滑的青铜合金材料本身就能用。另外现在有很多硬质合金厂专门设计生产的自润滑合金也具备这要求。看你具体想用在哪儿,怎么用了。

网友(点评):
是的,金属材料锡青铜就不错,还有镶嵌石墨和二硫化钼的黄铜也不错

网友:
耐磨涂层

网友:
哈哈,你觉得用碳纤维怎么样!

网友:
你这个 可以采用锡青铜  /铅青铜  做你的轴瓦  或者买现成的含油轴套  自润滑轴承之类的 也不贵
特氟龙 就是聚四氟乙烯  你可以买棒料车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使用场合,另一种接触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既然是采购,那一定是找便宜了。

网友:
从温度选取角度自己看。
你到PVDF,PEI,PPS这些高性能工程塑料以上了,基本上耐磨,抗压都不会很差。
又需要找我哈
扣扣:三8843303

网友(2014-09-01):
表层合金处理 13961011876咨询下

网友:
UHMW-PE超高分子聚氯乙烯

网友(2019-03-22):
引用 网友A:
大侠 ,你这问题问得太宽泛了。
要求耐磨,无非自身表面高硬或者自身有自润滑性。要求不损伤其他表面,如 ...

对的,具体要求要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