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计算砂轮"升程"曲线?

楼主(2014-04-10):
一凸轮在磨削加工中出现一个奇怪问题,为在凸包升程起始位置附近有一横棱,怀疑为凸包的升程数据有负曲率导致砂轮磨削时运动困难所致(棱目视处在磨削负曲率升程曲线结束后准备磨削基圆时的区域附近 ),为分析是不是这个原因,现想根据凸包升程数据计算砂轮的运动轨迹,(身边没有人会)。

求助:怎样根据凸包的升程数据计算磨削砂轮的"升程"数据。

网友A:
是不是数控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控磨床???

是的

网友B:
会不会是砂轮进给轴丝杠间隙?棱出现在凸轮升程起始处,意味着砂轮该后退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砂轮进给轴丝杠间隙?棱出现在凸轮升程起始处,意味着砂轮该后退却没有。。。

有可能,但是如果是这个毛病一时半会也弄不了

我想先计算一下砂轮的运行轨迹,看看是不是速度或加速度太大了,造成砂轮反应不过来,想优化一下升程曲线以柔和砂轮的运动冲击,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C:
不应该是间隙的问题
设备应当是全闭环的,丝杠有间隙直接就振动了,闭不了环。假如是半闭环的,那间隙会导致两条棱,而不是一条。
比较大的可能是编程有问题
是换型后出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间隙的问题
设备应当是全闭环的,丝杠有间隙直接就振动了,闭不了环。假如是半闭环的,那间隙会导 ...

不是换型的原因,是加工该件号凸轮轴一直这样,都觉得和该凸轮型线的负曲率有关,证据如下:
1.凸包两侧型线不一样,棱只发生在有负曲率的一侧;
2.(
目视)棱只发生在砂轮离开负曲率型线时处,即先磨基圆后磨型线的凸包,则棱发生在型线和凸顶“基圆”交界处;先磨型线后磨基圆的凸包,则棱发生在型线与基圆交界处;
3.其它件号没有棱。

    我想换算一下砂轮的“升程”曲线,进而计算其速度和加速度,看看是不是有突变或异常大,以确认该问题是不是确实由于凸轮型线(负曲率)缘故,进而解决之或排除该因素

网友:
是编程问题,不知道你们用的谁家的磨床。丰田,肖特?
我用过肖特的软件,时间久远了,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
印象里那软件可以直接看速度,加速度曲线,以帮助合理选择分割点数量。
估计你们是直接默认360个点,1 度一个点。如果升程突变大,那就要分割得密些,否则容易出棱。
好好研究下编程界面里的设置。
另外,磨负曲率最大的问题是容易烧伤。因为接触弧比正曲率长。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时间帮我研究下FANUC3220参数的修改问题,谢谢先

网友(点评):
好,五月份吧,正好那时有FANUC的系统,我也时间

网友:
凸轮有通用的升程和降程公式,度娘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