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怎么求它的承受力

楼主(2014-04-10):
4跟弹簧在同一面,要承受至少60公斤以上的力,中经最好是10,这个怎么算

网友:
材料:SWPB(G=8000  Smax=98kgf/mm^2)
中径:10
丝径:3.5
总圈数:10
原始长度:45
弹簧最小长度:38.5
k=18.758kgf/mm

当压缩后长度为44mm时,F=18.758kgf
当压缩后长度为43mm时,F=37.516kgf
当压缩后长度为42mm时,F=56.273kgf
当压缩后长度为41mm时,F=75.031kgf
当压缩后长度为40mm时,F=93.789kgf
当压缩后长度为39mm时,F=112.547k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