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硬度选择的原则

楼主(2014-04-10):
如何选择砂轮的硬度,取决于被磨削材料工件、工件的表面质量要求、磨削效率等。
        硬度是指砂轮磨粒在磨削力的作用下,从砂轮磨具表面被磨下来的困难程度。

        如何选择合适的砂轮硬度,需遵循以下原则。

1、 磨削软材料时,选硬质的砂轮;磨硬材料时,就选软些的砂轮
2、 磨削软的而且较韧的有色金属,选软一些的砂轮
3、 当磨削导热性不太好的材料时,选软一些的砂轮
4、 内圆磨工件的弧度较长时,为减少磨削时温度过高,砂轮硬度要低些
5、 选用软砂轮磨削又软又韧的工件,这样砂软不易堵塞住
6、 在成型磨削时,要选择较细的且硬度较高的砂轮,这样可以保证工件表面的光洁要求,同时保持工件表面轮廓不变形
7、 用磨削液时,选用的砂轮要比干磨时选的砂轮更硬
8、 特别难磨的材料,选用超硬砂轮。选用这类砂轮是因为此类砂轮的磨削能力系数较普通砂轮要高,更不易磨损,砂轮能以最小的压力对工件进行切割打磨。
9、 深切缓进的磨削方式,选择中软类的砂轮
10、 端面磨削时,砂轮硬度要比圆周磨软些。
11、 树脂砂轮一般比陶瓷砂轮更溥,最高转速更快,同样的工件条件下,选用的树脂砂轮可以比陶瓷砂轮硬度高两级
12、 转轴的速度较高时,选软一两级的砂轮

总结:在能保证工件表面的光滑度的前提下,尽量选用较粗较硬的砂轮,这样可以提高砂轮的磨削效率。

网友A:
俺选砂轮类型都是按照网上提示来的,对于粗细没有感性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选砂轮类型都是按照网上提示来的,对于粗细没有感性认识。

网络有时候,还是很有用吧。

网友:
感觉说的很专业,可是感觉在实际生产中没那么细致

网友(2014-06-01):
总结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时候,还是要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经常用到呀,否则,容易忘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