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画O型密封圈

楼主(2014-04-10):
请教:proe怎么画O型密封圈啊?装配时可以变形么?

网友:
可以找找标准零件库

网友:
按标准的尺寸来画,或者为了装配美观,按实际装配变形后的尺寸来画。都没有关系吧。

网友:
你想问的是O型圈的画法还是O型圈材质的添加啊?把问题写明白。

网友:
用扫描来做,截面加路径。不可以变形,但是可以模拟变形

网友(点评):
我想楼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何实现装配时模拟变形?我也想知道,请指点

网友:
画出横截面草图,然后扫描

网友:
如果只是画O型密封圈,
一个旋转就可以搞定吧?
显然楼主问的不是这个,
但从提问中不太明白楼主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2014-06-01):
O型圈的话旋转不就可以吗?怎么简单的问题,楼主是不是还有其它的问题没有说明白?

网友:
没必要画吧,自己意会就行了

网友:
旋转就可以做到

网友:
是不能变形的!

网友:
画一个圆,绕中心线旋转就行啊

网友(2015-04-14):
我一般喜欢采用旋转命令画,比较方便改尺寸。
, [: z& t. ~1 x) U& ?扫描也可以,但没旋转简单。

网友(2015-08-28):
直接扫描啊。挠性针对弹簧之类的啊,这个好像不能用。

网友(2016-07-11):
先完成装配后,再扰性化

网友:
楼主是想运动仿真吧,这个单纯用proe不好做,但是不知道有木有插件

网友:
设置截面尺寸为挠性,挠性装配即可

网友:
同意6楼的哦

网友:
旋转和扫描都可以吧

网友:
装配里面有个flexibly装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