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Drive Workes Xpress是干什么用的?坐等高手

楼主(2014-04-11):
SW中Drive Workes Xpress是干什么用的?坐等高手                                翻译过来的直接意思是《驱动工作随心》没能理解真正的含义和用图。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还有这个,,字义是昏暗的专家,,他的用图是什么DimXpert

网友:
第一个是参数化模型和图纸。类似于配置表的东西,但是不同配置表的地方是会生成全新的零件模型和图纸。生成的模型也比配置表小而高效,适合系列化产品。
第二个不知道,有清楚的请告知。

网友:
driveworks XPRESS,是插件driveworks的免费版,功能有限,目的是体验driveworks的功能,把设置配置这种工作自动化,而完整版 driveworks pro的功能更为强大,driveworks还有在线版
dimxpert,dim是尺寸的英文缩写,xpert,用于修饰,指XX专家。
dimxpert工具是用来和3D尺寸标注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大哥的解释,,非常感谢,,今天试了试dimxpert。可以自动的在3D模型中生成尺寸。但是几个问题没有弄明白,dimxpert在自动生成尺寸的同时它自带的工差太大了一般都是正负0.5,不知道如何将这个工差修改《我说的修改不是一个一个的手动修改,而是在他自动生成的时候工差会精密一些》。在文档属性中更改了工差以后(如图1)3D图中显示的工差还是没有改变。请问这个改如何修改?                            上面的问题哪位大师知道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楼主:
不要沉下去,,继续等高手

楼主:
继续再等

楼主:
苦苦等待

网友:
似乎可以将主视图的尺寸拖到其他视图上,还可以手动标注,多看帮助再仔细研究研究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上午,,搞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

也坐等学习!

楼主:
大侠们,,请你们抬抬手,动动嘴,,教教小弟呗

楼主:
苦苦等待中

网友:
也在学习中,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