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图纸中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11):
如图 滑动轴承轴承合金 这里标注了一个2min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箭头已经被楼主给遮蔽了,不好判断。

看看是否和钻孔深度有关系。

网友(点评):
哦 这个是一个尺寸界线在孔底部 另一个巴士合金顶端 应该是大侠说的意思

网友:
钻孔最深度距离孔壁最小2mm

网友:
巴氏合金层厚度2mm

网友:
内孔衬套厚度2min,若太小,易变形。一般来讲,先压装衬套后再加工内孔!

网友:
最小厚度为2MM

网友:
哥们!应当说实体不能被钻穿。最少也要保留2mm。应是“迷你”。

网友(点评):
另一个“迷你”应当是轴承合金的厚度不可小于2mm。

网友:
这个 是最小尺寸的意思 MIN  最小的缩写 就是钻孔的时候 底面到内壁距离最小2mm  不要钻多了
标个2+1 -0 还好一点、

网友:
两个2min;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