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形圈装配问题

楼主(2014-04-11):
活塞要通过多个进油口,而且孔小不能在里倒角,不想办法肯定切密封圈。

网友A:
孔小其实也能倒角。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补齐,从油口塞一根和内孔一样大小的圆棒进去,圆棒头部倒小圆角,顶面可以按缸筒内径稍做修磨,很小的话不做修磨也可以。

网友:
做几个油口粗细的尾部带螺纹圆棒,头部弧度和倒角处理好,拧到油口里,拧到头部恰好和缸筒内孔吻合。我只是提议,从未试过。

网友:
我们原来是在密封圈位置包层铁皮,然后装进去的。

网友:
孔小是多少,有一种工具是可以伸进去倒孔反面的角。

网友(点评):
缸筒很小,直径28.

网友(点评):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问的进油口的尺寸。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进油口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网友:
塞条布头进出填满,装的时候用筷子顶着,O型圈过去后拉出

网友:
缸筒内壁一定要加工去毛刺,不然早晚会划到密封。假设内壁没问题,打着电筒照在小孔,慢慢送活塞,等挡圈过去、O圈刚露头的时候用平头的杆子使劲压着O圈,再送活塞进去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这问题在施工用电动工具中碰到过,也是相交孔,当时气动活塞高速运动,很快就漏气了,而德国的原型机则没这种情况,

后来我们用化学(还是电化学)去毛刺,专门钝化快口,猜想是尖端放电,猜想而已,问题解决,寿命合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小其实也能倒角。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补齐,从油口塞一根和内孔一样大小的圆棒进去,圆棒头部倒小圆角 ...

塞圆棒将油口堵住?

网友:
你这种工况不同在于压力高,不知行不行,尽量减少活塞缸壁间隙会有益吗

网友C:
相交孔 若O型圈仅仅是装配时经过被割破 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  是不是可以车制一个槽 这样O型圈就不会被割破。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标准做法

网友(点评):
高压下这么搞要么容易漏,要么O圈坏得更快。

网友(点评):
如果O型圈要反复越过这个地方,不要说高压,低压都不行,只能偶尔来几次

网友(点评):
前提楼主讲了 是装入O型圈 不是来回运动 如果来回运动 就要找设计了 哈哈

网友(点评):
既然楼主都说中标了,那就恭喜层主了。

网友:
这个孔在活塞的行程内么?就是工作的时候活塞要反复越过这个孔?
我觉得内壁应该增加一道工艺,以消除钻孔时产生的各种影响
比如内孔旋压、喷丸?或这个孔位置前后将内孔镗上1丝?内孔磨削?高温腐蚀?铰孔?
大侠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摸索

网友(点评):
是镗铣床的气水油旋转管接头,装入后只作旋转运动。

网友:
最好还是把孔挪走吧,换个位置,彻底解决

网友(点评):
在一个缸内要通水,气和油,空间不够,够的话会设计成阶梯轴孔。设计就是这样,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网友(点评):
什么设计,这么复杂啊

网友:
小地方,大学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交孔 若O型圈仅仅是装配时经过被割破 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  是不是可以车制一个槽 这样O型圈就不会被割破 ...

如何车学,孔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何车学,孔小

前面楼主讲了 直径28   对车床来说是小CASE了吧

网友:
只是装配时候防止划伤? 还是装配好后每次动作都会经过这里? 如果前者的话不妨装配时候用层结实的膜包住活塞待进去后把膜抽出

网友(点评):
前者。膜厚不得大于活塞与缸筒间隙而且要结实。

网友:
都是细节,品质都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
13楼比较合理
比较常用的做法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做成台阶孔,不能的话只能按13楼的方式

网友:
可以加大小孔右端的缸筒。

网友:
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不可以用点着的蜡烛熔化后把高温的液体蜡滴进小孔冷却后打磨再安装进油封后,把固体蜡熔化后流出来如何?

网友(点评):
可以在蜡烛中放一个类似塑料模的拉钉。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
这里用O圈密封应该有问题吧,一般只有静密封才用O圈的,一般活塞都是用金属环的。O圈磨损太严重了,用不一个月就磨坏了。

网友:
把孔填上,装入后挪开

网友:
加工一带圆弧的堵头,见示意图

网友(点评):
有那么一点难把握,仔细想想,螺钉出头也有菱边。

网友(点评):
应该没问题就是还有点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交孔 若O型圈仅仅是装配时经过被割破 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  是不是可以车制一个槽 这样O型圈就不会被割破 ...

网友:
用塑料薄膜涂油后包裹一圈越过凹坑,再抽出薄膜

网友:
可以把油口开在右端吧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是有意思的问题,方法真多

网友:
真是小问题   大学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在施工用电动工具中碰到过,也是相交孔,当时气动活塞高速运动,很快就漏气了,而德国的原型机则没这 ...

你的结构与德国的原型机的结构是一样的嘛?

网友(点评):
测绘他的产品,做出来他同意接收,贴牌,转手高价卖,

网友(点评):
和英国人打交道,偏见印象不错,你赚了不少钱,他叫划算,

网友:
长见识了,好多高手出招就是不一样,以后在设计中也能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楼主讲了 直径28   对车床来说是小CASE了吧

只想说,18 也能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刹车泵上的结构吗?
同时想给楼主一个建议;活塞上的油封槽车深,里o型圏、外格来圈(加热装入活塞)不行吗?

网友:
把油缸分段制做呢

网友:
楼主,这是插装阀吗?

网友:
活塞上不是Y行圈吗,用包体皮怎么拿出来啊

网友:
想法去毛刺是正确的做法,去毛刺的工艺有很多的。

网友: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高端问题!~

网友(2014-06-03):
这个属于加工工艺问题,如果先干油孔后加工缸孔便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看来你没理解题意

网友(2014-07-14):
买一套90度的牙钻吧,也不贵,用它从内部给油孔倒角

网友:
学到了很多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过这个问题,很简单,改活塞环好了,我们的活塞环在承压40MP时,保压一小时没问题,密封没问题。

网友(点评):
求图和活塞环形式

网友(点评):
就是普通活塞环

网友(点评):
今日才识大侠

网友(点评):
活塞环两端最好倒角,才万无一失,我只是想过这个问题,但没实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