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棘手的疑问

楼主(2014-04-11):
各位  有个小问题让人 困惑  一个板嵌在槽里  并用并用铰制孔螺钉固定住固定住 板子露在外边的平面收到摩擦力和压力   我在workbench里做的分析

我给板子与槽接触的五个表面及及螺钉孔用了compression only support   加上压力和摩擦力后得到的结果是330MPA,只加压力的结果是28MPA!

file:///C:\Users\sk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12499387\QQ\WinTemp\RichOle\2J08YR7YP$R_C7[9(I0V(CS.jpg我这个受力中摩擦力是1.88mpa   压力是20mpa   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求大神指点  交流

楼主:
如图

这是去掉摩擦力只有正压力的

这是去掉摩擦力只有正压力的

这是既有正压力 又有摩擦力的

这是既有正压力 又有摩擦力的

网友:
铰制孔螺栓承受横向载荷的话,螺栓受剪,孔受挤压
不施加摩擦力,孔自然不受挤压,
并且孔口没倒角,计算结果差别大点也正常
把螺栓也放进去,用接触来算更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