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工商的要求是否应和设计要求一致?

楼主(2014-04-11):
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加工商做出的东西比图纸要求低。
为此,我们的工程师在给加工商图纸时,要求都比设计要求高一些。
当然,实际操作中也有不少问题。
社友们也是这么做吗?这么做符合ISO等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用上升到质量管理吧,不合格 退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用上升到质量管理吧,不合格 退货就行了

这个问题算得上质量管理吗?
图纸要求是否可以和设计要求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是否为质量体系要求所接受?

网友(点评):
这是不行的,要求必须一致,它会增加不可控因素,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网友B:
可以‘封样’,达不到图纸要求,不收货,

进出口配件都如此,封样,生产厂,出口商,代理,各公司有一套样,先签字,

网友:
这恐怕还不用上升到质量管理体系吧?
首先,图纸上的要求是否合理,如果合理,供应商达不到,拒绝收货,重新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封样’,达不到图纸要求,不收货,

进出口配件都如此,封样,生产厂,出口商,代理,各公司有一套 ...

不符合要求不收货,生产就停产,怎么办??

网友(点评):
活该啊,许多厂子就是这么倒闭的,还跟人家讲,差不多就算了呗,干吗那么较真儿啊,没必要,

楼主:
谢谢各位!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