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钣金件怎么样加工

楼主(2014-04-11):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零件怎么做,一个不锈钢304方管,扭成这个形状。

          中间方孔是过轴承的,尺寸要求不高,轴承尺寸为外径22,厚度7mm,

     所以中间方孔只要轴承在能一个方向往下滑即可,唯一的要求是两头的出口

为90°,而且数量只有2件,请教各位给出个点子怎么做

网友:
以前打样时,是割成几块,加芯模焊接修整出来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展开分体座是吗

网友(点评):
算是吧,也不完全,必要时腰斩下,反正一句话,就是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