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在真空泵上的O型圈,拆卸后能继续使用吗?

楼主(2014-04-11):
帮忙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
检查看看有无老化破损。

网友:
O型圈能否继续使用,先看有无破损,再看其未压缩前尺寸是否还突出密封面(有压缩余量)。

网友:
只要经过检查没有破损,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2015-02-04):
建议直接报废,不值什么钱,到时候漏油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工作中这么做的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