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提高效率的打磨设备?

楼主(2014-04-11):
  公司主要生产不锈钢件SUS304,主要是镜面材料,主要生产直径200mm-900mm的筒体,椎体。生产主要钣金展开后,拼接,氩焊,打磨顺序。由于规格太多无法实现冲压成型,现在生产上打磨时间过长,造成生产周期延误。敢问各位同仁,可有提高效率的打磨设备,望不吝赐教。附图为主要生产零件

网友:
见过一种手工去毛边的工具,比这效率高。细节又想不起了。你找找。

网友A:
考虑化学试剂不?

网友:
看图似乎是对手工焊接后焊道的修整打磨,
建议按照产品做一些可以调节的工装,有工装提高焊接质量,可以降低后期打磨量,
焊好后也可以在工装上进行打磨,更方便打磨操作,加快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化学试剂不?

你是之酸洗吗?没办法去掉焊接的焊疤,没办法达到镜面效果

网友:
你这规格虽然多,但是形状都一样,也是规则图形,做工装夹具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之酸洗吗?没办法去掉焊接的焊疤,没办法达到镜面效果

先去除焊疤 用电解抛光液电解抛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除焊疤 用电解抛光液电解抛光如何?

电解抛光液是否需要设备?还是和酸洗一样,直接涂抹就可以?

网友(点评):
需要 可以考虑委外

网友:
电解抛光

网友(2019-01-12):
也许应该考虑下制造铁管的设备去焊疤工艺,用车床的刀刮,刮完用尼龙轮打磨,然后布轮抛光。个人感觉打磨这个行业需要时代来解决,等到打磨工人都能自己只要机械的时候就行了,不然这种比非标还要非标的设备,是需要厂家自己开发而非请别人来开发的。

网友(2019-03-08):
用工装夹具试下

网友(2019-08-06):
外形类似的东西可以做成可调节的工装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