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车床的高手出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4-04-11):
图中铝件底部0.3的厚度能否做到+-0.005

网友:
正面还好,反面不知道咋加工,坐等高手

网友A:
先车内部,然后开个内撑夹头车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车内部,然后开个内撑夹头车外面。

这样只能防止变形,保证公差还是有难度吧,一般普通机床肯定不能胜任吧

网友(点评):
机子烂那当然没办法,这个都需要精机加工的

网友(点评):
你有兴趣或者办法吗,可以报一个价格,客户介绍给你。

网友(点评):
我们的目前的设备肯定不行的。

网友(点评):
我是卖机床的。

网友(点评):
你如果怕公差有出入,最后上磨床,以内端面为基准,用金刚砂轮磨一下外端面。。

网友(点评):
内端面早就不平了 做不了基准了

网友(点评):
内端面先做,底部还有1mm左右厚度,除非是机子车不平。内撑做外端面也是为了防止形变,当然车外端面要小余量切削,注意冷却,这样就不会让内端面不平。

网友:
不知道底面平面度0.1对0.005的公差有多大影响。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有点矛盾,因为我个人主要是业务接单,对一线生产技术了解比较少。

网友(点评):
整张图纸要求最高的也没看到0.01,怎么突然跑出个0.005?还是和对方沟通下!

网友(点评):
好像外文翻译是要求0.295 +-0.005

网友(点评):
看图不仔细,图纸右侧备注里面第二点就注明了0.295±0.005。

网友:
先车外面,后车里面,用个靠背行不啊

网友:
0.1的平面度与楼主所说的0.005的尺寸公差明显是不合理的,如果要保证0.005的公差,平面度就不可能超过0.005,具体书本上怎么说的不记得了,反正形状公差不应超过与之关联的尺寸公差或位置公差

网友(点评):
你把1块很均匀厚度的料用电力掰弯一点,0.005当然还是0.005,可是平面度就变差了

网友(点评):
平面度的问题没有深入了解过,至少在国标里里平行度只针对直线和平面,至于在其它方面有没有延伸应用真心不知道,不过大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叫平整度而不是平行度,

网友:
平面度•1, 其实要求的是平行度。用特制的空气吸盘就可以车出来,而且装夹方便

网友:
网上搜了一下,没有双面同步数控车床,有量可以自己做一台,用普通数控车床改,主轴是关键。

网友:
我很好奇这样的加工精度,加工变形是如何控制的,如何选择刀具。。。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0.005mm,我怎么感觉国内机床车床达不到啊,至少要恒温车间,光栅尺,温度补偿,fanuc类似的数控系统,超精车才能行吧。要不就上研磨机吧,车好内孔,做个工装,上圆盘磨类似的研磨机,不知道行不。
估计德国或者日本的超精车可以达到。——不懂乱讲,挺关注这类零件的加工的,做久了机床觉得应该关注加工了

网友:
这东西是老外冲压的吧。车怎么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