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合理布局问题

楼主(2014-04-11):
小生有个图很大,在A1的图纸上缩小了5倍还是显大,此图为焊接件板厚都为10MM,也就是说打印出来后仅有2mm,导致图纸看不清楚,请问前辈们有怎样好的表达方法吗?谢谢,请前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引出线t=10mm,不知行不行

网友:
不按比例画,看图尺寸注释最重要。

网友A:
1.不要按1:1比例画图;
2.用多图放大;
3.可用断裂视图;
其实办法有很多,看你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按1:1比例画图;
2.用多图放大;
3.可用断裂视图;

公司规定绘图必须1:1,要是按规定来会被训死,圆周的断裂视图没用过,刚才试了一下觉得不是很好看,目前准备再次缩小,然后局部放大,不知道前辈感觉怎样更合理呢?谢谢

网友:
局部放大。

网友B:
按装配体来处理。总图表示相互关系和要求。

网友C:
局部放大即可,技术要求可以说明采用什么规格板材拼焊

网友:
局部放大视图会用不?

网友(点评):
不是很精通,还请您老前辈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装配体来处理。总图表示相互关系和要求。

恩,谢谢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部放大即可,技术要求可以说明采用什么规格板材拼焊

好的,谢谢前辈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局部放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