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2A50铝合金(锻铝)去应力热时效温度多少,时间多长

楼主(2014-04-11):
2A50铝合金(锻铝)去应力热时效温度多少,时间多长,料大约直径160,长度370左右,加工中心开精后需要进行时效去应力,防止后续变形,请问大家温度大约多少,多长时间

楼主:
字写错了,是开粗后时效

楼主(2014-07-10):
自己回答一下吧,铝合金粗加工后去应力时效一般180度,保温4-8小时。

网友(2014-10-24):
消灭零回复,请问大侠用什么设备?空气炉吗

网友A:
250度左右,2-3小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度左右,2-3小时看看

记得有资料上说硬铝合金在某个温度区间(好像是250度左右),时效会出现像退火一样的效果,就是硬铝会变软,记得不太清楚了,如果有误,请指正。

网友:
这个倒是没注意,呵

网友(2021-01-08):
引用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吧,铝合金粗加工后去应力时效一般180度,保温4-8小时。

铝合金低温时效消除开粗CNC加工后的应力,温度190-195左右,保温4-8小时,自然冷却。不要超过200度,会改变材料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