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间螺旋的东西用ug/proe怎么建模

楼主(2014-04-11):
求大神!

补充内容 (2014-4-12 18:44):
为什么用proe建模出来后,导入ug装配尺寸放大了几十倍??

楼主:
扫掠 钣金扭转都没做出来..

网友A:
我是用proe,先画中心轴,在螺旋扫描做出来的。这个是大概形状
当然截面形状可能不准确,而且始末端还可以在处理好点
楼主这个效果可以吗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螺旋送料,是变螺距的。
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螺旋送料,是变螺距的。
扫描就可以了。

学习了。螺旋送料的是变螺距的。我画的都是等螺距的

网友C:
和你用PE画外螺纹有区别吗??就是截面不一样,螺距不一样而已

网友D:
螺旋扫描。。

截面是椭圆就行。

网友:
用钣金放样,这样才能展开,便于下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旋扫描。。

截面是椭圆就行。

截面椭圆怎么画    他们截面都是斜线

网友:
实物的截面接近跟轴垂直的直线, 或许这样容易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proe,先画中心轴,在螺旋扫描做出来的。这个是大概形状
当然截面形状可能不准确,而且始末端还可 ...

谢谢!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螺旋送料,是变螺距的。
扫描就可以了。

螺距怎么变化的?从输入到输出是逐渐变大还是变小?谢谢

楼主:
1.螺旋叶片的旋向:如果电机驱动部分在螺旋机进料端,那么螺旋叶 片应为左旋,但为了防止出料端积料,在螺旋机出口端增加半个反向螺旋片即半螺旋叶片(右旋)
2.螺距 :螺旋机的螺距并非一层不变,为了配料时料流的均匀,减小残余料流的冲击(造成超称),要采取变螺距,从进料端到出料端螺距逐渐渐小,在出口附近还要增加两组双螺旋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用PE画外螺纹有区别吗??就是截面不一样,螺距不一样而已

proe很少用,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螺旋叶片的旋向:如果电机驱动部分在螺旋机进料端,那么螺旋叶 片应为左旋,但为了防止出料端积料,在螺旋 ...

有具体参数吗?有的话,制图出来就标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怎么变化的?从输入到输出是逐渐变大还是变小?谢谢

UG我不会用,sw和pro-e里都有变螺距螺旋线
图片是SolidWork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螺旋叶片的旋向:如果电机驱动部分在螺旋机进料端,那么螺旋叶 片应为左旋,但为了防止出料端积料,在螺旋 ...

第二条关于螺距说错了
应该是进料端螺距小于出料端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