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液压转向器几种常见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4-04-11):
工程机械底盘的前轮转向多采用全液压转向器。全液压转向系统主要由转向器、流量控制阀、转向液压缸等组成,利用转向盘操纵转向器实现前轮转向。
  1.工作原理
  直线行驶时,阀芯与阀套在定位弹簧的作用下处于中立位置,高压油关闭单向阀(钢珠)并通过阀芯与阀套上相互对应的小孔进人阀芯内腔,然后再经定位弹簧的长孔和回油口流回油箱。
  转动转向盘时,通过连接块转动阀芯,使阀芯与阀套产生相对位移。转向盘转过2°时,经阀芯、阀套、阀体和隔盘开始接通通往马达的油路;转过7°时,油路完全开通,并使中间回油油路完全关闭。转向盘的转向不同,高压油驱动转子正转或反转,并使高压油进人转向缸的左腔或右腔,推动转向轮偏转,使工程机械左转弯或右转弯。同时,转子通过联轴器、拨销拨动阀套产生随动,使与阀芯的相对位移消失,实现反馈。只有继续转动转向盘时,机器才能继续转向。
  当发动机熄火或液压泵出现故障时,转动转向盘,通过连接块、阀芯、拨销和联轴器使转子转动(此时单向阀的钢珠在其重力作用下离开阀口),将转向缸一腔里的油吸出压向另一腔,转向缸为两个液压缸首尾连接,从而实现熄火转向。
  2.常见故障分析
  (l)转向盘自行振摆。全液压转向器常用一个摆线齿轮马达,外啮合齿轮的内花键孔与驱动轴外花键轴上均为 12 个齿。如果安装不当,会产生错误。判断的标准是驱动轴的槽口必须对准外啮合齿轮的下凹方向,一旦装错就会导致转向失灵和出现转向盘自行振摆现象。
  (2)一侧转向正常,另一侧不能转向。这是因为阀芯与阀套不能相对转动(进油口的关闭与换向)而成为一体,有压力油进人的一侧转向很轻,反方向转向时压力油仍一直作用在原侧液压缸内,所以反向操纵转向盘时根本转不动。
  (3)转向失灵。由于自动对中定位蝶式弹簧或拨销折断,因此转动转向盘时不能使阀芯与阀套作相对转动(进油口的关闭与换向),实现不了预期动作。
  (4)转向沉重。由于单向阀不起作用(阀座与单向阀钢珠之间密封不严或钢珠掉人壳体内进油口处,单向阀限位螺栓错装在其他孔内或未装单向阀),压力油从进油口经单向阀座口处直接返回油箱而进不了液压缸,引起转向沉重。
  3 .装配注意事项
  (l)发现上述故障或密封处漏油,都须将转向器整体地拆卸下来,切不可图省事在原位拆装,否则会引发一些新的故障。因为在机上拆卸单向阀限位螺栓时,单向阀钢珠在重力的作用下易掉人壳体进油口内,造成因无单向阀而产生转向沉重的故障,所以应切记单向阀限位螺栓在孔内的准确位置。
  (2)组装全液压转向器时,应将转向器以倒置的方向进行组装。组装完毕后,应检验单向阀是否处于正确位置。检验方法是,将组装完毕的转向器上下晃动,若安装正确,会听见单向阀的钢珠在阀座与单向阀限位螺栓之间来回运动的撞击声;若听不见单向阀钢珠的撞击声则应拆开重新组装。

网友:
厉害啊,楼主是这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