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根轴与轮子的配合,

楼主(2014-04-11):
懂得公差的,不要吝啬地回复。同时也在考考你对公差的了解。是否到位。谢谢大师

网友:
轴承配合一般选用  js6 公差带

网友:
φ75直径配合应该选用过度配合吧

网友:
本人以为要安照你的工作要求来决定,轴承配合一般你怎么大其实间隙在0.02就可以了,如果是重载荷那就用过渡配合,先把轴承放入到电饭煲里面加油煮凯,用热装配方式装配,我们以前是用,如果一般就用间隙配合就可以

网友A:
我在想这图的形位公差基准标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形位公差基准不对吧,还有第二张图的垂直度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这图的形位公差基准标注是否有问题

那些先不管,主要是想知道问题答案哈

楼主:
希望来个帮我解惑、因为问了技术员,他也就知道怎么画,根据模板改改,,具体参数他不懂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你们不看书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希望来个帮我解惑、因为问了技术员,他也就知道怎么画,根据模板改改,,具体参数他不懂怎么来的、

比较笨啊。有对照书本看了。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那就继续看呀,看到明白就成咯。

网友B:
这个技术员每个月要倒找老板5000大洋。
难怪一个程序猿说国内没有能做机械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员每个月要倒找老板5000大洋。
难怪一个程序猿说国内没有能做机械设计的。

哈哈倒贴,我做工艺的对这些公差不太了解,想说技术员可能比较清楚,结果,,,哎。听莫人的话吧,我在看书本去了

网友(点评):
键槽开的也不对,应力集中。

网友(点评):
做工艺对公差熟悉,就能上以个台阶,就不仅仅是加工工艺,可以做装配工艺了,反过来指导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员每个月要倒找老板5000大洋。
难怪一个程序猿说国内没有能做机械设计的。

键槽应力集中是键槽铣到轴肩的原因吗?

楼主:
问题解决,又出现新的了
看到一个空心轴直径120公差+-0.03与卡盘直径120公差+-0.02的配合.
还有支杆销轴直径22公差-0.10-0.20与支杆孔直径22公差+0.3+0.01的配合。
我不太明白这两个配合是怎么来的。求助
还有模具的公差一般怎么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