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片和铁棒如何自动上料组装?

楼主(2014-04-11):
一个长方形铁片,和一根圆柱铁棒,要求铁棒顶住铁片中心,然后点焊,速度要快,焊接大家先不要考虑
铁片20*50厚度2mm左右,铁棒直径有三种6 8 10mm,长度不一,100--170都有,每一批只做一种,能通过简单调整以适应不同尺寸。
求方案

焊好的样子

焊好的样子

组装前

组装前

补充内容 (2014-4-12 18:28):
一个铁片20*50和一根铁棒6*170,如何快速的让铁棒顶住铁片中心,然后焊接.手工5秒钟一个,机器组装速度要远大于手工才行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手工焊接5秒一个,三秒以内,越快越好。焊接时间1-2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要快是多快?

至少比手工快一倍吧

网友:
焊接时间1-2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等于没有说.那手工是多快?要具体的数字才好帮你.一看就是新手!

我就是新手,要不然怎么会请教你这样的高手,手工焊时间我已经说了5秒。请高人看清楚

楼主:
用二保焊点焊即可,有的铁棒10mm的,对焊功率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没有看清楚.呵呵!总不能要求别人看完你的求助后看每一个贴子吧.求助尽量在一个贴子里说完.这样别人才 ...

我错了,我补上,还请你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