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哪里有卖

楼主(2014-04-11):
请问这个具体叫什么,哪里有卖的?
应用于井口的提升及下降。

网友:
是液压提升机嘛。换向阀下面是一个油马达,另一半是油泵等。

网友:
没见过,卷扬机?提升机?不知哪儿用的

网友:
卷扬机的一种

网友:
液压马达驱动的卷扬机

网友:
应该是轮式钻井机上的,在汽车底盘尾部按装钻井平台,此设备应在底盘中部,卷扬机是把钻杆吊起来换钻杆用,至于那个手动换向阀,用时把钻塔立起来,不用时把钻塔放倒。

网友(点评):
请问哪里有卖的?具体哪个公司。我QQ505508575

网友(点评):
俺是负责安装维修的,从不过问任何产品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