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电磁阀和泵的Proe画法,现在只有截面图,请液压和Proe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2014-04-11):
这是ABS液压控制单元里的几个二位二通阀和泵,具体应该在Proe里怎么画呢?大二学Proe的时候用的是完整的CAD图纸来画实体零件图,这次直接画有点抽象,而且这些零件有些复杂。请液压方面和Proe的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的这个只有装配尺寸,而没有零件的部品尺寸。
如果你要用PRO/E画出来,就必须知道所有零件的尺寸。
如果不知道,那你就只能根据装配图来反向设计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