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讨论,这个锥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4-04-11):
这个转鼓锥段打算加工一圈锥孔(8个均布),大家一起来想想怎么加工呢?
主要是该部件有600mm长,小端直径有400mm,大端直径600mm。
需要加工的锥孔为小端直径为60mm,锥度为1:10;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加工呢?
目前想法是要不用立车,可是需要设计工装,而且旋转加工,离心力很大,不安全;
要不用镗床,需要先镗直孔,再逆向用长镗杆安装锥铰刀,可是刚性不好,同时孔深有30mm,加工难度大;
目前不了解市场上面各种锥铰刀型号,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补充:其实这八个锥孔挺大的,图上面可能看起来比较小!

网友A:
锥度铰刀有标准的卖,深30不算深 ,带个转台转一圈钻完

网友(点评):
那你的意思是用钻床吗?设计一个转台工装?

网友:
搞个角度头,伸进400的孔里,然后铰锥孔。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好,可是公司里面没有这种分度头,不知道这种分度头价格怎么样?谢谢大侠!

网友:
孔精度要求,孔位精度要求!这个锥孔还是里面大外面小,还要考虑加工费用,加工还是可以加工出来的,费用和精度及数量挂钩!

网友(点评):
孔和孔位精度要求都不是很高,说说你的想法?这个是小批量!

网友:
根据锥度小径,底部直径为66毫米,订做把T型刀 柄的话直径16,切削刃直径至少16+6,就弄24吧,底部带个R1,打好底孔,三维编程螺旋往下铣,其实就是做所谓的倒扣,上面小下面大,切削角度尽量小点,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在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不怎么理解你的想法,可以画个简图不?怎么个倒扣法?

网友:
感觉真的是不好加工,方法都感觉不太实际,期待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锥度铰刀有标准的卖,深30不算深 ,带个转台转一圈钻完

锥度大口朝外就可以,大口朝里就要考虑其他方式了

网友B:
加工时缓进给

网友(点评):
图挺形象,应该加分,还给带个套!这样更安全,还是年纪大的有生活啊、、、!嘎嘎嘎

网友(点评):
加分就不必了,有一个贴老鹰一次就给了20,真心不好意思。常言道:好哭的娃有奶吃。

网友(点评):
锥孔对面被挡住了,不能长刀直入

网友(点评):
如果是奇数孔均布我就没招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好,目前也有这个想法可是车间说不好加工,30mm太厚了。大侠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你就跟他们说: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楼上太有才了,赞过。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回帖!下周去做个可行性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工时缓进给

你这干对面的孔,还不如反着拉靠近的孔呢,这样,刀杆可以短点。也不用什么导套。
一次拉不出来,可以磨个带稍度的白钢条刀开粗,用俩个刀头,划出。
也可以数控龙门,上侧铣头,用三面刃铣刀,走斜面,行切,前提是你厂子有,没有就用镗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干对面的孔,还不如反着拉靠近的孔呢,这样,刀杆可以短点。也不用什么导套。
一次拉不出来,可以磨 ...

这样摇臂钻都能干,因为有对面的孔导向。

网友(点评):
摇臂钻装夹和翻个,找正,多费劲啊,镗床正正道道一夹,工作台一转就玩活

网友(点评):
我在这是强调的是“都”

网友(点评):
摇臂钻是可以的,嘿嘿,题目中已经说了。

网友:
不能铸造吗?

网友(点评):
铸造精度达不到,嘿嘿!你觉得呢

网友:
电火花打去吧,横竖都干了。

网友(点评):
嘿嘿,这哥们,一看见机加工问题,都推荐电火花,相信电火花能拯救世界了!

网友(点评):
电火花,线切割都成论坛机加工神器了。还能说啥?

网友(点评):
是呀,这个电火花,线切割怎么整,不科学!

网友(点评):
哈哈,电火花就是万能啊,我没看清孔大小,不好意思。如果60的孔,实际点做个倒锥的铣刀,卧式加工中心上,就从外面进刀,铣出来就完了。

网友(点评):
具体点,就是钻中心孔-钻孔-粗镗孔-铣孔

网友:
孔深只有30的话可以考虑用卧镗刮出来,和师傅说下应该是可以加工,工件大头向下压紧在工作台上,安全系数比较高。

网友(点评):
问了车间师傅,他说太厚了!

网友:
用5轴加工中心加工就简单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小卧铣可以,床头只有260高,头可以伸进去干

网友(点评):
这是自己设计的吗?相当实用呀!

网友:
那些锥孔干嘛用的啊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用拉床或者插床加工啊

网友(2014-06-15):
这个零件有趣。不知道大侠现在进展的如何了?
刀兄用角度头是主流考虑方向。不过从描述来看孔在300多毫米大,要么定制角度头或者自己制作,一时到不了位,动力也可能受限,效率也受限。樵侠的方法比较新颖,也比较实用。楼主说用立车,是可以,车的是最方便最快的,不过要辅助不少东西,准备分度头,反复校正调整,转速高的话还要平衡,装的要安全。总之效率是个大问题。如果精度等级高的话就要仔细琢磨了。
要求低的话通过组装工艺来做是比较明了的。不知符合技术要求否?有要求的话还是上可分度转台,或自备分度头,在数控铣床、加工中心、龙门上做。定制相适应的倒锥刀具在打好的底孔上分段加工,在精加工。等级高可以装磨头磨削。系统刚性好是可以的,否则使用自备分度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时缓进给

+1

网友:
这是我为船用锚谢扣设计的钻反锥孔的刀杆做下参考.

网友(点评):
很棒,做好固定,上合适的床子,卧镗卧加,这样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