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Fanuc系统,G83钻孔循环如何使用

楼主(2014-04-11):
数控车床Fanuc系统,G83钻孔循环如何使用,月详细越好。FANUC-0I-TD
刀架没有动力头。

楼主:
论坛里就没有大侠指点下

网友A:
需要改参数,具体是那一行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待我上班后再回复你
 改后编程格式一步搞定,深孔钻必不可少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参数,具体是那一行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待我上班后再回复你
 改后编程格式一步搞定,深孔钻必不可 ...

网友B:
和我系统一样,
G83   Z-23   R0   Q1000
Q是每次钻多深,Q1000就是1mm,Q100就是0.1mm
R是退钻头退到零点,为了排削,你也可以编成R10等等,按上面的解释就是:每打1mm深就退刀至零点排削,然后继续打,一直到Z-23

网友:
按照加工中心就是这么解释的  G83 啄孔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系统一样,
G83   Z-23   R0   Q1000
Q是每次钻多深,Q1000就是1mm,Q100就是0.1mm

R貌似不能为0,不然少有差错钻尖就会撞到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系统一样,
G83   Z-23   R0   Q1000
Q是每次钻多深,Q1000就是1mm,Q100就是0.1mm

大侠,我的G83不回R点,而是直接钻。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的G83不回R点,而是直接钻。怎么回事,?

呵呵 就是你参数设置问题。没有退刀动作说明你没设R值或者R为0,前进中有停顿但没退刀。我最早设过哈挺的机器,没设置前和你说的一样,如果R为正,运行时第一步是向正Z方向G0速度退刀,R为负则相反。如果R值为正的进刀量两倍,则运动时不进则退。参数设置后就可以正常切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就是你参数设置问题。没有退刀动作说明你没设R值或者R为0,前进中有停顿但没退刀。我最早设过哈挺的 ...

后面你上半句 ,还是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你上半句 ,还是没看懂

“没有退刀动作说明你没有设置R值或者R为0,钻头切削中有停顿但没退刀动作”。是这句?

网友:
这是有个参数的,开了以后才认这个退刀到 R 点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退刀动作说明你没有设置R值或者R为0,钻头切削中有停顿但没退刀动作”。是这句?

R为负则相反。如果R值为正的进刀量两倍,则运动时不进则退,                     这就话不是很明白

网友:
G83钻孔参数找到了,是组合参数。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参数设置是什么样的,建议你对照着参数说明书设置,或者你把你现在的参数设置发给我看看,从5101到51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系统一样,
G83   Z-23   R0   Q1000
Q是每次钻多深,Q1000就是1mm,Q100就是0.1mm

R是安全高度,至于深钻孔每次退刀多少是通过参数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