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olidworks做离心泵叶轮的建模,只有二维的木模图

楼主(2014-04-11):
请问如何用solidworks做离心泵叶轮的建模,只有二维的木模图,谁有比较详细的教程或者方法,谢谢啦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可以去SolidWorks官方论坛看看,这些个三维论坛应该都有这方面的模型

网友A:
每个截面输点坐标,然后样条曲线连接点,放样

网友B:
把图纸发上来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说不定我一高兴  就帮你画了

网友(点评):
手绘个样子拍个照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发上来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说不定我一高兴  就帮你画了

只是想学习怎么画,图纸没法发上去啊,电子版的加密了,打印出来的也发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截面输点坐标,然后样条曲线连接点,放样

这么说我还是不太懂啊,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