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 螺纹要拧多少圈?

楼主(2014-04-11):
有几个液压接头,其中一个只能拧入5~6圈,这样行吗?油压大概25Mpa左右。

网友:
用螺纹规检验。

楼主:
螺距并无问题,我看应该是外螺纹的外径偏大了导致能拧入的圈数少。

网友:
楼主没明白二楼刀侠的意思。
圆锥管螺纹量规,通端、止端形式是这样的(见图)
是综合检验,不仅仅是螺距。

网友(点评):
还有这么多说道,谢谢了。

楼主:
我把外螺纹外径均匀打磨了一下,结果拧入深度多了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