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如何车削,能打到粗糙度1.6?

楼主(2014-04-11):
数控车床,机夹内孔刀,刀尖有0.4的,也有0.8的,就是参数如何设置,能达到粗糙度1.6,请教各位解答疑惑。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要是车不出来,就绞吧

网友A:
孔多大?多深?机床转速能多高?什么刀片?什么材质?。。。

网友B:
水平不够的话,直接拿沙皮纸打打就可以了。

网友:
不具体,数车刚性如何?切削余量?有无切削液?材料硬度?等等

网友:
如果单是是想达到粗糙值1.6话 先粗车 在精车就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平不够的话,直接拿沙皮纸打打就可以了。

大侠,你真有想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多大?多深?机床转速能多高?什么刀片?什么材质?。。。

孔直径28,深70,盲孔,45号钢,调质的,转速能达到4000没问题。刀是机夹刀,具体型号不懂,公司里干孔都是那种。

网友:
刀片好转速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直径28,深70,盲孔,45号钢,调质的,转速能达到4000没问题。刀是机夹刀,具体型号不懂,公司里干孔都 ...

φ20的刀杆(悬伸70多,所以质量要好点,避免刀杆刚性不足振刀,钢刀杆足够了),正前角刀片,R0.4,s2500~3000,ap0.3~0.5,f0.08~0.1,刀片选CVD涂层P01~P10左右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φ20的刀杆(悬伸70多,所以质量要好点,避免刀杆刚性不足振刀,钢刀杆足够了),正前角刀片,R0.4,s250 ...

大侠莫笑我无知,如何区分正前角?

网友(点评):
正前角刀片一般都是有后角的,刀片只能用正面几个刃口,反面是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们的刀片都是那种正反都能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φ20的刀杆(悬伸70多,所以质量要好点,避免刀杆刚性不足振刀,钢刀杆足够了),正前角刀片,R0.4,s250 ...

大侠,如果断续切削,那是选择正前角刀片还是负前角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直径28,深70,盲孔,45号钢,调质的,转速能达到4000没问题。刀是机夹刀,具体型号不懂,公司里干孔都 ...

这个参数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如果断续切削,那是选择正前角刀片还是负前角刀片、?

不知你断续的程度,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断续的程度,不好判断。

80的圆,65的方,车外圆,45#钢,加工长度40.

网友(点评):
65的方车出80的圆?粗加工负前角刀片,精加工看粗糙度要求,3.2及以上可以用负前角,反之用正前角。

网友(点评):
不管粗车精车,断续切削时线速度都不能快,否则会崩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断续的程度,不好判断。

大侠,小生有点疑问,你说的粗糙度大于3.2怎么理解,是比3.2光滑,还是粗糙??望赐教。

网友(点评):
Ra3.2

网友(点评):
Ra3.2,6.3,12.5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断续的程度,不好判断。

我的意思是,你说大于Ra3.2,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其中的“大于”,所以我问,这个大于是比3.2光滑,还是比3.2粗糙。是数字大于,还是精度越高叫大于。肯求赐教。

网友(点评):
Ra后的数字越小表示粗糙度越好,表面越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断续的程度,不好判断。

把刀用好  65的方车出80的圆?粗加工负前角刀片,精加工看粗糙度要求,3.2及以上可以用负前角,反之用正前角----------里面的3.2以上怎么理解,我知道是粗糙度,就是“以上”这两个字怎么理解,是比3.2粗糙还是光滑?因为这两个字让我产生两个理解
1,就是单纯数字大于3.2,例如6.3,所以理解粗糙,
2,可以理解为精度比3.2高。
所以在下,想确定下,我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