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角度折弯的模具结构

楼主(2014-04-11):
请教下各位大大,负角度的折弯或者是像USB口那样的模具结构应该怎么弄

网友A:
usb那是连续折弯,你的产品是想怎样的工法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那是连续折弯,你的产品是想怎样的工法去做?

也是用连续模做的,只是不想走滑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用连续模做的,只是不想走滑块

为何这么讨厌滑块?
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