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加热后不变形?

楼主(2014-04-11):
我想做一个3米*1.5米 加热平台。加热温度120, 铁板的厚度是20MM  。加热管加热,
怎样才能加热后不变形。
哪位师傅给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才120°,应该变形不会很大。。你要求多大的变形量啊?

网友B:
不变形是不可能的,只是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控制在允许的变形范围内。。。

网友C:
不形变不可能,你要控制多少,还是说均匀形变?

网友:
1.结构上加筋,减小热变形
2.构造上可以加隔热层和内部冷却,120度不高
看看加热炉的炉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120°,应该变形不会很大。。你要求多大的变形量啊?

变形量不能超过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变形是不可能的,只是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控制在允许的变形范围内。。。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请详解。谢谢
变形量不超过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形变不可能,你要控制多少,还是说均匀形变?

变形量不能超过2MM    是均匀变形。 可能是受热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请详解。谢谢
变形量不超过2MM

20MM厚的铁板幅面3米*1.5米,不加热放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变形量都要超过2MM。建议采用5楼的建议,增加厚度,使用加网格筋的铸造件经回火时效处理再加工做平台。

网友:
没搞过的玩意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形量不能超过2MM    是均匀变形。 可能是受热不均匀造成的,

20mm整平板是不行的,在平板里铣槽,把电热管嵌到槽里,同时均匀分布,使钢板均匀受热。
具体你可以看你加热管大小,记得加热管嵌着要留点缝,,钢板四周也要留点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