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这个上升过程不倾斜?

楼主(2014-04-12):
求大神帮忙指导使丝杆带动杆子上升时不倾斜。我们上面还有放东西,因为这个倾斜导致滑杆都会卡住。

网友A:
里面的两根杆要连接起来同步运动,不能各自为政。
上面的轴滚轮要两面约束,不能离开板。

网友:
老兄,你的这个机构就太单薄了,精度达不到,肯定会卡死的

网友:
丝母座固定部分要随动,至少要随角度动。

网友:
我们也用过这种机构,但我们的设备很大,不会偏重,我们老总的方案是地下俩脚再穿上同一双鞋,这样能限制运动过程中偏载,个人观点觉得您的设计在电机的对侧是不是需要安装配重?这种X型升降结构工作过程中支点会改变的。

网友:
1 检查两个杆是否平行,实际做出来不太容易平行, 2 滑块上升的推力不在中间位置  会不会这个原因。
既然倾斜 找找多试试看原因  倾斜大不大  怎么个倾斜法  究竟是什么原因; 上面杆上有两个轮子, 把两个轮子固定在杆上,然后在底板上 焊个低的板  限制下左右 。

网友B:
省钱省过头了,这个机构不大改,没药救。

楼主:
图片应该是这样的。。我拍的时候翻转了。。
还有就是铝杆上装角钢会倾斜。。我们以为让角钢转动,然后上面压着东西。这样就不会倾斜了,但是他还是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两根杆要连接起来同步运动,不能各自为政。
上面的轴滚轮要两面约束,不能离开板。

您的意思是里面的那两根杆跟螺纹杆固定死?我们用螺母也是锁死了的。
轴滚轮是丝杆上的那个么?那个跟后面的板也是固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省过头了,这个机构不大改,没药救。

只是想做个小机构。大改就得全部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里面的那两根杆跟螺纹杆固定死?我们用螺母也是锁死了的。
轴滚轮是丝杆上的那个么?那个跟后 ...

(1)里面两根干单靠螺杆连接刚度太小。应该再加一根材料平行于螺杆,把里面两根固定连接起来,焊接也行。
(2)外面两根也应该这样连接起来,材料可靠近下方的两个滚轮轴处。
(3)滚轮是指与下板相接触的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里面两根干单靠螺杆连接刚度太小。应该再加一根材料平行于螺杆,把里面两根固定连接起来,焊接也行。 ...

好的,我们试试,谢谢。对了,还有就是我们用得时铝材,跟这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们试试,谢谢。对了,还有就是我们用得时铝材,跟这有关系么?

有一点儿关系,铝刚度小,与螺母连接状况比较软。但是这个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网友:
太巧了我也正在做这个机构我认为是你那个推力没在中间的原因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是否必须采用电机滚珠丝杠带动上升,是因为升降高度可调吗。如果不用精确控制高度,可以考虑采用液压式升降台类型产品。

网友:
系统刚性太差,支架扭摆,然后倾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应该是这样的。。我拍的时候翻转了。。
还有就是铝杆上装角钢会倾斜。。我们以为让角钢转动,然后上面 ...

受力有问题   在你上面加重 压上东西的情况下   底部会形成一个扭力   扭力就会集中在丝杆与你移动机构连接的位置      扭力就会变的非常大   个人感觉应该消除这个扭力 (机构加导向,或者整体加强,让丝杆连接位置完全可以承受施压时所产生的扭力)  你这个机构应该就不会卡了     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应该是这样的。。我拍的时候翻转了。。
还有就是铝杆上装角钢会倾斜。。我们以为让角钢转动,然后上面 ...

按你的意思,不妨用4个角钢来转动(另外两根铝杆也装角钢,4个同高),两个点当然不能固定一个平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