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平移升降架

楼主(2014-04-12):
求大神帮忙指导有没有机构可以使这个平移升降用电机控制?

网友A:
(1)机构肯定是有的,但是你的说明不详细,太笼统了,没法作答。
(2)两面旗子很恶心,你们要是真爱国,赶快把它扔了吧。

网友(点评):
估计是研究生或是研究所之类,必须跟党走!

网友:
机床 XY轴不就是平移升降用的吗

网友B:
短距离的话,可以参考铲车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齿轮和齿条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构肯定是有的,但是你的说明不详细,太笼统了,没法作答。
(2)两面旗子很恶心,你们要是真爱国, ...

边上是气压的,想把气压装置拆掉,自己装机构上去,电动控制他的伸展和收缩。。。
旗子是那个办公室里的。。这办公室叫党员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距离的话,可以参考铲车

铲车本身就是用液压的,我们还想把这个气压杆换掉的,液压气压还要买泵,我们的这个很小的,想用电机

补充内容 (2014-4-14 00:56):
气缸也大。。

网友(点评):
用气缸就行了。

网友:
有一种电机,叫直线电机,楼主不妨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