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一个受力分析

楼主(2014-04-12):
毕业8年了,面试遇到的两道题求解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4781&extra=page%3D1热火朝天的计算启发,俺也发个剪叉升降,大家怎么算这个缸的推力?E:\新建文件夹

楼主:
俺计算时是以a点为基准点,b和c点的水平力为摩擦力,c垂直力为重力的一半,b点垂直力为重力,平衡计算出推力。不知各位怎么算?

网友(点评):
大侠,尺寸关系清晰,用虚功虚位移来算更便捷些

网友:
楼主用 虚功原理很简单啊

网友:
哈哈,碰到这种题目,还是用我的这个方法简便。你用解析法,兹事体大,繁琐,是吧,很多中间过程是没用的。你不如直接用三维软件的草图功能,用我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能得出需要的结果。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45888&extra=

网友A:
试用三维软件的草图功能,结合虚功原理,计算气缸出力与重物重力之间的关系。

可有朋友有兴趣用解析法来比较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力撑不起1500N的东西,我算出的是5100N才能撑得起来,其中已有缸和机构效率的为80%,实际上也是差不多是5100N,因为我用了两个100的气缸,工作压力在0.4-0.6Mpa之间,举起重量为150Kg-220Kg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用三维软件的草图功能,结合虚功原理,计算气缸出力与重物重力之间的关系。

哈哈哈,这个 不错 ,虚功原理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用三维软件的草图功能,结合虚功原理,计算气缸出力与重物重力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窃以为应该这样来理解:
1、首先,计算结果忽略了所有运动副之间的摩擦力,并且求的是静态平衡力。所以,实际用这个力是举不起来的。
2、即使将摩擦力考虑进去,还得考虑加速时间的问题,如果力小了,东西能起来,但上升几毫米却需要几分钟,也是不切实际的。
3、气缸的缸径是系列化的,Φ80,Φ100,Φ125。如果计算结果显示Φ80的刚刚好够用,那么毫无疑问,应该选Φ100或Φ125。
4、你并没有精确测量需要力是多少。只能说明Φ100的缸径,配合那个压力能举起东西。也就是说,假如换成Φ80缸径,很有可能也能举起来。

下面附一个计算结果,从结果上看,Φ80气缸刚好出力3217N,假设那个P计算正确的话,根据上面第3条,这个缸径是不能用的,所以只好上Φ100的了。

上面的过程是说明,选择Φ100气缸是合理的。但如果仅仅维持一楼那种静平衡状态,我觉得用Φ80气缸,通0.4MPa空气就可以。

网友B:
解析法在多数情况下有点吃力不讨好。
但是这回似乎可以侥幸用一下。

忽略摩擦,此处维持平衡时,右下方滑座刚好浮起。
对左下方铰接点列力矩平衡式子,可得到气缸出力。

4月23日,后记:
上图是14号中午就餐时的妄想,回去后没“反证”就发出来了,现在看来是显然错误的。
幸亏不是俺负责。。。:L

究其原因,恐怕对于有机构的装置,不能草率地做整体“受力分析”,尤其是
牵涉到运动的速度有关的情况, 例如: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999

进行“整体”受力分析,未必能告诉您自行车往哪运动。

网友(点评):
兄弟,您这个数怎么这么小啊?这还是假设右端压力为0,如果右端有压力,力还会更小。您这计算过程好像也没错误,但我那过程好像也没错误啊?

网友(点评):
不科学啊老大,忽略摩擦也没少多少呢,举起来也是要5000N啊

网友(点评):
奏事啊,俺也觉得蹊跷,所以才呈上来,等待批判。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窃以为楼主所列的受力模型也有失当之处,即右下角的约束,应该如下图所示。
不妨试着算下面三种情况,即重物分别居左、居中、居右时,维持静平衡所需的最小气缸力,前提是假设右端竖直力Fb=0。

当重物居中时,假设右端竖直力为0,则结果为2255N,与动静之机大侠的结果相同。
但当重物分别居左,居右时,气缸出力就相差悬殊。
但是根据我的计算方法,气缸出力,与重物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最可值得研究之处。
希望有兴趣的大侠一起来讨论。

网友(点评):
个人这么理解的,静平衡的时候,abc杆中间铰点即b点垂直方向的力为G/2,当升起时abc杆中间铰点b点受的力为G。而重物位置则没有校核过,计算时是忽略了

网友(点评):
俺的方法应该是错误的,若重物居左处于于边缘,岂不是没有产生力矩? ⊙﹏⊙b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窃以为楼主所列的受力模型也有失当之处,即右下角的约束,应该如下图所示。 ...

假如右侧支点不受力那么模型可简化为以下情况,这个模型感觉不会起作用的,所以右侧支点应该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析法在多数情况下有点吃力不讨好。
但是这回似乎可以侥幸用一下。

请教大侠   这个受力图是用什么做的,谢谢

网友(点评):
抱歉啊, 俺在此处分析得有问题,内容可以无视。 图是word随便画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