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惑,轴承安装后如何取下来呢

楼主(2014-04-12):
轴承内圈与轴紧配或外圈与轴承座紧配这两种情况,压入紧配后想把轴承取下来,但不损坏轴承,该如何取呢??疑惑啊

网友A:
压进去就可拔出来。

网友:
根据热胀冷缩,拿三把风枪加热,如果是轴与轴承,就烘轴承;如果是轴承轴承座,就烘轴承座,然后拉出来或者压出来就行了

网友B:
有专门拔轴承的工具,自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进去就可拔出来。

如何拔呢,没位置啊

网友(点评):
一般设计轴肩时,轴肩不超过轴承内圈外径,同样,轴承孔也会设计成可以取出轴承的结构。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8楼樵薪侠说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拔轴承的工具,自制也可以

什么样子啊,如何自制

网友C:
有专门的工具,三抓的夹子,夹住轴承的圈套,然后拔出来。轴承拆卸器,或者叫轴承拔拉器

网友:
常用方法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轴颈处的环槽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们装轴承之前是不车这个槽的吧,

网友(点评):
这些设计就需考虑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油的压力可达多少,轴径处是环槽还是一通孔?

网友(点评):
压力没关心过。那是一个环槽。

网友:
轴承里侧要设计拆卸环的啊    用拔子拔 就是类似红酒开瓶器的东西

网友D:
有专用工具,我们叫拔子,三个抓加一个顶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工具,三抓的夹子,夹住轴承的圈套,然后拔出来。轴承拆卸器,或者叫轴承拔拉器

正解

网友:
内圈拉马,或者轴承拆卸器,外圈可以敲击,或者加热法

网友:
我们公司车间用的拔子是液压式的

网友:
前辈上面说的叫拉马。

网友:
拉马拉,或者用千斤顶加工装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这个工具是用来拔轴承的,

楼主:
明白了,就是在设计时预留空间,内圈用拉拔,外圈直接压出

网友:
拆轴承好像叫拉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工具,我们叫拔子,三个抓加一个顶丝

也叫拉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