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检测

楼主(2014-04-12):
   如何在检测设备的玻璃转盘上固定零件又不影响检测呢,零件外形尺寸为直径7,高12的圆柱、

网友A:
用橡皮泥固定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橡皮泥固定零件

这样不是影响检测了吗、

网友B:
玻璃上加工定位槽

网友C:
只检测外径和长度吗?在玻璃转盘上不是放不稳,而是速度太慢,转盘速度快了产品就倒了。

网友D:
条件交待不清楚啊
前提是什么工装都不能加吗?
能对工件处理吗?如果可以试试用蜡固定。

网友E:
放在转盘中心,速度慢一点应该不会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在转盘中心,速度慢一点应该不会倒吧

转盘中心不利于自动化检测,速度不能太慢影响检测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件交待不清楚啊
前提是什么工装都不能加吗?
能对工件处理吗?如果可以试试用蜡固定。

想放图片的,但公司对文件加密上传不了  可以放夹具但不能影响检测外观与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检测外径和长度吗?在玻璃转盘上不是放不稳,而是速度太慢,转盘速度快了产品就倒了。

检测外观与尺寸,    所以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加工定位槽

有考虑过,但玻璃不易加工  重要的是会影响检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但玻璃不易加工  重要的是会影响检测吧、

CCD不过是光学检测,只要能透光,就不会影响你的检测。

网友(点评):
你是如何检测的?不太明白为何会影响你检测。即便是不透明也能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不过是光学检测,只要能透光,就不会影响你的检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面胶

应该不行,上下侧要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不过是光学检测,只要能透光,就不会影响你的检测。

这样啊,我是新手  /尴尬

网友F:
玻璃上镶嵌小磁铁  吸附  就可以

网友G:
做工装,圆柱形带挡边,内径比零件直径大10丝就行,孔底面与玻璃盘保持齐平。工装在玻璃盘上圆周均匀分布。此检测可自动进行,做一个气动抓取机构抓取零件放置在工装内,玻璃盘转动一个角度,由抓取机构将下一个零件放在第二个工装上,同时检测仪对第一个零件进行外观和尺寸检测。不知道行不行,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上下侧要检测的、

你拍张图片,看看你的检测项,我们公司就是做视觉检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外观与尺寸,    所以要固定、

我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因为我也做过。所以说你的检测产品外径太小长度太长,不适合在玻璃转盘上检测,要用的话转速也非常慢,并且要把转盘调校的非常平行产品才不会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加工定位槽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璃上镶嵌小磁铁  吸附  就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lz进展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装,圆柱形带挡边,内径比零件直径大10丝就行,孔底面与玻璃盘保持齐平。工装在玻璃盘上圆周均匀分布。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拍张图片,看看你的检测项,我们公司就是做视觉检测的

感谢、

网友(2017-09-17):
引用 网友E:
你拍张图片,看看你的检测项,我们公司就是做视觉检测的

http://www.cmiw.cn/thread-492542-1-1.html
请教这种情况下,如何用CCD来定位、抓取?
似乎只能利用包装袋轮廓了。谢谢!

网友(2022-03-18):
把工件放倒,然后在玻璃转盘上做一道凹槽防止工件掉落

网友:
是亚克力还是玻璃
亚克力可以钻孔

网友:
我见过检查六个面产品的检查机,振动盘排料,直线振动器送料,转移到旋转玻璃盘上。在不同的位置分布相机。而且速度很快。产品很小,只有食用的小米那样的大小。每分钟可以检查上千颗。
这个技术很成熟。电子行业用的很多。

网友(点评):
晕,这是个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