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线圈怎么画

楼主(2014-04-12):
圆漆包线怎么画成这个样子的线圈

网友:
似乎也不是很难   填充阵列
然后用弯曲功能

网友:
用曲面功能作出曲线轨迹,然后扫描

网友:
这样可以么

网友(2014-05-27):
请问楼主是一根整的还是有很多根

网友:
是一根还真不好做

网友:
值得一说的是:这是一个单一的螺旋线圈。如果,第一层的螺旋为顺时针向下。那么,第二层必然是逆时针向上,如此交替。别想得太简单了,这样的成型过程,想用一次扫描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分层分次扫描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