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840D 以开通的功能

楼主(2014-04-12):
如何查看840D 以开通的功能
 比如预选刀具  五轴连动这些?
或者有什么方法查看840D powerline限制了些什么

840D powerline  和840D sl 主要差别在哪??  功能 上面

网友A:
840D功能是参数设定的,无授权文件,除了需要特殊软件包的功能,都可以用参数打开。怎么查开通没开通倒没研究过。
840D SL最主要的区别是驱动变了,功能没什么区别,开功能是授权文件,是可以查到开通的功能的。

网友:
螺旋线大侠就是我们的智库呀!!

网友(点评):
严重了,只是恰好用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0D功能是参数设定的,无授权文件,除了需要特殊软件包的功能,都可以用参数打开。怎么查开通没开通倒没研 ...

螺旋线是蓝翔毕业的吗?嘎嘎

网友(点评):
如此高等学府,我等是考不上的。哈哈。太湖风景不错,昨天逛过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