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如何仿形切除?

楼主(2014-04-12):
我有一个零件,为不规则曲面的,想做出这个零件的凹模,请教如何仿形切除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SW自带的教程,里面关于模具的,有个手机外壳分模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拉伸切除,草绘时有投影这个画法的

网友A:
使用压凹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觉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压凹工具就可以了

仿形面比较复杂也能压凹??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先把零件装配好,在回到产品模型里面去,使用压凹特征,就自动转到装配图里面去,然后点击被切除的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零件装配好,在回到产品模型里面去,使用压凹特征,就自动转到装配图里面去,然后点击被切除的对象

如果产品上仿形面有洞,那是不是要先补掉啊

网友(2015-09-23):
压凹法,难一点的曲面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B(2018-03-15):
用等距曲面   命令

网友C(2019-05-06):
引用 网友B:
用等距曲面   命令

人才啊,还有这种操作,刚试了一下,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C:
人才啊,还有这种操作,刚试了一下,可以的。学习了

您好  请问怎么用啊?  没法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