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齿轮材料如何选择?

楼主(2014-04-12):
20nm电机,发脉冲500转每分,上有个小齿轮,工作时快速正反转,带动大齿轮直径292.5mm
求大齿轮的材质建议,以及其它的方案建议

网友:
优质45#调质,滚齿完,齿顶淬火,在磨齿,看可否?

网友:
40Cr亦可以,应该是齿面高频淬火后磨齿。如果是选用低碳钢就必须渗氮或者渗碳再淬火、磨齿。

网友A:
小齿轮的大小不知道,速比没法算,强度没法算,怎么能给出齿轮的材料?空间有要求不?啥热处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的大小不知道,速比没法算,强度没法算,怎么能给出齿轮的材料?空间有要求不?啥热处理方便?

速比5

网友:
大齿轮的硬度最好不要超过小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