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轴承与轴承座的选型

楼主(2014-04-12):
这方面真心不懂         在设计变位机构中  轴承和轴承座如何选择   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题目太大,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太大,无从下手。

你给个提示  一般设计时轴承选择一般的步骤  考虑哪些力  径向  轴向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建议参考《机械设计》,我不可能说得比课本好。

网友:
轴承选型有几个关键参数:外形尺寸(内径、外径、高度),载荷(轴向载荷、径向载荷),转速,润滑方式(一般常见油润滑、脂润滑),这些基本参数必须满足。然后可以考虑安装、拆卸、维护,价格,市场供应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