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出图时怎么添加尺寸呢?

楼主(2014-04-12):
  今天用Pro/E出图时,发现在“绘图”模块添加尺寸非常繁琐,特别是需要一个一个试除(见截图),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快一点出尺寸的方法呢?

网友A:
建议你在CAD那里添加还快一点,我是用PROE导出来,然后在CAD那添加的!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这样做是不是太随了一点点!要直接在proe中出成工程图 才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在CAD那里添加还快一点,我是用PROE导出来,然后在CAD那添加的!

请问Pro/E怎么导CAD呢?能否有劳兄弟给个图标吗?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导CAD,一方面因为我proe工程图标注不是特别熟悉,另外就是proe不能改粗细线
转cad的话,保存副本,选择dwg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导CAD,一方面因为我proe工程图标注不是特别熟悉,另外就是proe不能改粗细线
转cad的话,保存 ...

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导CAD,一方面因为我proe工程图标注不是特别熟悉,另外就是proe不能改粗细线
转cad的话,保存 ...

我现在2D图就是直接在PRO/E里出的,
在PRO/E里设置好打印机后,
可以直接打印,或者是另存为PDF。
说PRO/E不能改线的粗细,
只能说明他对PRO/E的2D图还不是特别熟悉。

网友(点评):
怎么改粗细线

网友(点评):
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方式, 不妨把你要改的内容放上来, 或者是发个图片。

网友:
你先在选项里面选择特征,或者是特征和视图,
再去选择你想要标尺寸的步骤。
这样就可以控制你想要的尺寸,
并把它们放到你想放置的视图上。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标尺寸,
你在3D建模的时候就要把尺寸按要求标好。
例如:
在3D里面旋转时,一定要标出直径,
要不然显示出来的尺寸没法用。

网友:
一般草绘的时候把尺寸链处理好了且没什么多余尺寸的话,出2D图的时候就好整理多了。

网友:
一般建模的时候,注意标注自己需要的尺寸,转为二维图形时选择需要的尺寸

网友C:
首先,你要设置PRO的配置。我发一个给你。
其次,最好不好用自动显示尺寸,用手动标注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设置PRO的配置。我发一个给你。
其次,最好不好用自动显示尺寸,用手动标注尺寸。

谢谢大侠的帮助。东西我下下来了,可是该怎么用呢?请大侠再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放在CAD中进行

网友(2014-05-14):
proe里是画三维的,看尺寸的一般都看二维图的。

网友(2015-08-28):
PRO/E习惯了,和CAD一样啊。只是CAD只是2D图纸,不是参数化的,很多尺寸可以随便改的。PRO-E是参数化的,模型改了,工程图跟着变,优势在于适合复杂的装配图,可以防止出现干涉之类的问题。

网友(2016-02-03):
确实不要自动标注,因为这样需要在建模时就要定义好尺寸。最好是把工程配置表设定好,再手动添加,很快。

网友:
将标注尺寸及公差符号等设置快捷键,现在软件还到不了那么智能,想在某些视图上标注哪些尺寸和公差还是自己动手标注出来好一些,导出到CAD中标注的话如果改过模型,尺寸不能随时更新,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