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建模后导入ug装配尺寸变大问题

楼主(2014-04-12):
用proe建模,然后转stp格式,再用ug打开,在ug建模环境中测量尺寸都是准确的,但是装配时尺寸放大了约24倍。怎么解??

网友A:
设置单位,毫米和英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单位,毫米和英寸吧

毫米和英寸也不会差距大啊

网友A:
25.4倍,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倍,还不大?

谢谢!应该是这个问题,刚刚看了下proe缺醒模板  默认是英制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