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mm长厚12mm的钢板条其一边需平均间隔300mm铣削一段80mm长的坡口,如何快速完成?

楼主(2014-04-12):
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楼主:
坡口尺寸为8X45度

网友(点评):
我的天呀!断续的。

网友:
你应该把宽度也告诉我们,合理的加工工艺需要知道的越多越好。

网友(点评):
对不起,没认真看提。星期一给你一个我的办法。

网友:
如果用铣床的话,先用三面刃铣刀过一遍,再用8×45的锥铣刀过一遍。

当然你那铁板只有80长的话,可以先用锯床锯下,别锯穿。

网友:
听说过碳弧气刨这个开坡口的利器吗?

网友:
火焰切割方便点

网友:
有专门的倒角的手动工具,分分钟搞定。上网搜一下,手动倒角机,大把的。

网友:
想干快想干好夹持方法很重要。要求不同工艺也应随之改变。
D为铣刀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