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如何选型 计算 求公式

楼主(2014-04-12):
我需用气缸带推动  齿条  带动齿轮  使翻转台翻转   我想问  气缸如何选择  计算  谢谢

网友:
看你的负载多少啊!

网友:
负荷、行程,速度?

网友:
速度气压也有关系吧?

网友:
负载和速度

网友:
先按行程选,再计算负载,然后计算速度。

网友:
预计推力大小,再去看看气压大小,就可以算出活塞的大小,再看看你须要多大的行程就选多长的杆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算的

网友:
   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里面很详细、

网友:
计算公式

首先计算转化到齿轮齿条的力,然后根据附图计算气缸缸径,其中的压力为系统压力 一般都为0.4-0.7mpa,缸径选好后根据行程计算活塞杆是否会失稳,如不会就可以使用,至于速度这个就要根据你选的阀来控制了,阀孔径越大,压力越高,速度就越快,这个其实可以用smc的计算模块来计算选型或者用菲斯特的计算模块 ,这样方便一些,记得手算时还有一个负载率,一般取0.5

网友:
9楼的介绍如此详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