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花键有点怪

楼主(2014-04-12):
如图,加工德国设备上的一根花键轴,看齿形应该是渐开线花键轴,可是量了量尺寸,对照标准渐开线花键尺寸表,没有找到对应的。1、2图是花键端部,3图是花键收尾的地方。第3副图上,花键轴共有3段,左段,即工作部分长约400mm,外径37.5;中间段外径38.3;右段光轴部分直径40.齿数19.查标准尺寸表,只有模数2,压力角30°的渐开线花键外径为40,和3图中右段光轴直径相同。难道这根轴是先车成阶梯轴(把齿顶一部分切掉),然后按模数2,压力角30°加工的花键?那样的话,花键只是用了齿根的部分么?还请指教!

网友:
花键切顶 很正常  见过离合器里边的花键切顶使用,

网友(点评):
顶切的话,那和它配合的内花键切么?不切的话那不就一边顶隙大一边顶隙小么?切的话,配合齿面配合部分不就减少了么?

网友(点评):
也切,我认为是为了增加齿根弯曲强度

网友:
见过,但一直就没想过为什么.

网友:
楼主,个人感觉是不是因为零件的功能所致!有可能花键需要轴向移动

网友:
双模数渐开线花键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有什么特点呢?请指教

网友:
坐等详解

网友:
国外花键一般是双径节的,比如DP10/12,大的数是算分度圆的,小的数是计算实际尺寸。目的是减小齿高,增加扭矩强度。同时老外对此类花键的根部圆弧要求很严的,一般要求最小R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回复,只是网上一搜,都是美国的标准,我这根轴是德国设备上的。不至于德国厂家还用美国的标准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