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键和轴 毂配合问题

楼主(2014-04-12):
国家标准对键宽规定了公差带为h9。与之配合的轴键槽宽和毂键槽宽各规定了三种公差带,代号分别为H9、N9、P9以及D10、JS9、P9,分别构成较松联接、正常联接和紧密联接三组不同配合。对于正常连接和紧密连接键和槽之间都为过渡配合,实际尺寸导致的配合性质可能都是过盈。我想问下各位大侠,实际装调中键和轴与毂上键槽构成过盈配合时应当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搞装配工艺的大侠帮忙解答下楼主的问题吧

网友:
昨天组装设备主轴部件,用到63x32平键,装到一半发到轴和孔的深度不对,装不进去。
于是检查轴、孔键槽尺寸,由于是1:25的锥度轴,尺下测量稍有麻烦,而检验员坚称尺寸没问题。花了2小时才找到愿因,轴键槽底面没有平行轴中心线。
由此得出来的教训:加工键槽除了键槽尺下,形位公差也很重要。

网友(点评):
以楼主经验,此处的公差值选用多大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个要根据工况、尺寸定,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