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钢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4-04-12):
今天有个压头要求用黑塞钢做,但是不知道这个材料具体情况,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密度 1.45g/cm3 体积电阻 VD0303 ≥1015xcm   吸水性0.8% 表面电阻 VDE0303 ≥1013   化学抵抗性 ﹣ 介电常数1MHz DIN53483 3.8   连续使用温度﹣50~ 90℃ 介电损耗因数1MHz DIN53483 0.005   屈服抗拉强度 62MPa 介电强度 VDE0303 85kv/mm   屈服拉应变 10% 泄漏电流强度 DIN5340 KC600   极限抗拉强度 ﹣ 粘接性 ﹢   极限拉应变 40% 无毒无害性 EEC90/128 ﹢   抗冲击韧度 0.B.kJ/m2 摩擦系数 DIN53375 0.35   缺口冲击韧度 7kJ/m2 燃烧性能 UL94 HB   洛氏法球压硬度 135MPa 抗紫外线性能U.V 0   邵氏D硬度 85 耐酸性 ﹢   抗弯强度 ﹣ 耐硷性 ﹢   弹性模量 2600MPa 耐碳酸水性 ﹢   维卡软化温度150℃ 耐氯碳酸水性(CKW) 0   热畸变温度 ﹣ 耐芳香族化合物性 ﹢   热线性膨胀系数 1.1k-1*104 耐酮性 ﹢   热导率20℃ 0.31w/(mxk) 耐热水性 ﹢

网友:
这东西进口的比国产的要贵很多,性能比国产好很多,进口的一般叫达尔林

网友:
黑色pom-聚甲醛是一种通用型热塑性

网友(2017-02-22):
比较耐磨的塑料,你走后我用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