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这个零件加工方法

楼主(2014-04-13):
求大神指点一下这个零件从铸件到成品的加工工艺流程,夹具,各种基准。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4-4-13 14:24):
这个图是我们一个作业,精度刚开始学,还不太懂,整体高度是100,下面大圆高度是10,直径80,边上是四个螺钉间隙孔,上M6的螺栓,上面圆柱直径40,上面内螺纹,上M12的螺钉。就是想问问加工的时候先加工那个面,什么时候打孔,什么时候加工螺纹,用什么机床。就上下表面的平面度要求高点吧...望指点,感谢!

网友A:
起码你要标上材料 尺寸精度 表面粗糙度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你这只画个图形,没有尺寸公差要求 没法做出具体的方案

网友C:
卡具是左手刀具是右手工艺流程,拿手指头扣

网友(点评):
大侠太有才了,仅次于楼主

网友(点评):
一看人家的点评,就知道国内高手少了。听人家说一个30岁的工程师,拿项目提成的,就是一个项目,老板给他钱,他一个人全部搞定。他测绘是怎么测的?让手下去现场拍下照片,根据照片就能测出尺寸。

网友D:
无穷个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你要标上材料 尺寸精度 表面粗糙度啊

你好,这个图是我们一个作业,精度刚开始学,还不太懂,整体高度是100,下面大圆高度是10,直径80,边上是四个螺钉间隙孔,上M6的螺栓,上面圆柱直径40,上面内螺纹,上M12的螺钉。就是想问问加工的时候先加工那个面,什么时候打孔,什么时候加工螺纹,用什么机床。就上下表面的平面度要求高点吧...望指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你这只画个图形,没有尺寸公差要求 没法做出具体的方案

你好,这个图是我们一个作业,精度刚开始学,还不太懂,整体高度是100,下面大圆高度是10,直径80,边上是四个螺钉间隙孔,上M6的螺栓,上面圆柱直径40,上面内螺纹,上M12的螺钉。就是想问问加工的时候先加工那个面,什么时候打孔,什么时候加工螺纹,用什么机床。就上下表面的平面度要求高点吧...望指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穷个解

你好,这个图是我们一个作业,精度刚开始学,还不太懂,整体高度是100,下面大圆高度是10,直径80,边上是四个螺钉间隙孔,上M6的螺栓,上面圆柱直径40,上面内螺纹,上M12的螺钉。就是想问问加工的时候先加工那个面,什么时候打孔,什么时候加工螺纹,用什么机床。就上下表面的平面度要求高点吧...望指点,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具是左手刀具是右手工艺流程,拿手指头扣

这个、、、这个方法我表示赞成

网友(点评):
呵呵。。这哥们太有意思了。

网友E:
机械加工不难,刚开始学,也不是全外行,敢提问题就是入门的开始。一般来说,零件加工选用的工艺流程标准是,
  一.单件或少量用普通机床工艺,先用普车加工两端面和钻螺纹底孔,然后钳工划线打样冲,台钻钻四个法兰孔,攻丝,检验。
二,批量或大批量加工为了提高效率,普车可采用气卡盘,螺纹用攻丝机加工;四个法兰孔用专用夹具加工,结构看我的帖子(自制法兰盘钻孔分度夹具

网友:
如此简单,好好学习吧

网友F:
圆的还是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加工不难,刚开始学,也不是全外行,敢提问题就是入门的开始。一般来说,零件加工选用的工艺流程标准是 ...

万分感谢,我是刚学,也知道社区里面老师傅多,就来请教!既然来了也不怕大家说什么!真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圆的还是方的!

圆的,这个图是我们一个作业,精度刚开始学,还不太懂,整体高度是100,下面大圆高度是10,直径80,边上是四个螺钉间隙孔,上M6的螺栓,上面圆柱直径40,上面内螺纹,上M12的螺钉。就是想问问加工的时候先加工那个面,什么时候打孔,什么时候加工螺纹,用什么机床。就上下表面的平面度要求高点吧...望指点,感谢!

网友:
建议你先 查查你教科书,实在不明白 ,在出来问具体问题,你这样一点不思考,不是让我们帮你做作业的小学生吗?你这态度,注定你学不好

网友:
车:成品,长度方向留量
磨:长度尺寸成品。

网友:
就算给你说了也变不成你自己的,因为从你的问题发现你对机加工根本不懂,跟你说的方法你只会照本宣科的交作业,最好还是下车间,现在基层多看多问,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愚见:
1、打中心孔,将M12孔处钻孔,不用太大φ10即可,防止机加工时因压刀的高低对刀具的不利影响
2、不知底座外圆有无冒口,若有冒口,用四爪卡盘夹装,没冒口用三爪,找正无冒口面。车A面、B面、C面(图一)
3、反头,以A面定位,三爪软爪夹持B面,车D面、E面。以上根据粗糙度和公差合理编程。
4、平台划线,找孔的位置。
5、夹持D面,以E面定位,钻孔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