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翻译

楼主(2014-04-13):
求翻译 note:to carry out roughing of guides before welding and finishing the same after welding 谢谢!

网友A:
翻译切忌断章取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切忌断章取义。。。

没有断章取义

网友B:
注:进行粗加工指焊接前和焊接后完全相同的、

网友A:
注意: 焊接前粗加工的部分在焊接后进行精加工。   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进行粗加工指焊接前和焊接后完全相同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焊接前粗加工的部分在焊接后进行精加工。   仅供楼主参考。

谢谢解答

网友:
焊接前后导向部分进行粗加工?

网友:
注意:焊前粗加工导向部位,焊后相同部位精加工。

网友:
注:导轨焊前粗加工,焊后精加工。

网友(2014-08-04):
注意:导向槽在焊接前进行粗加工,焊后在相同地方精加工

网友:
感觉大致意思是焊接的时候采取措施保持平直的意思,总结一句话为:焊前和焊后进行粗导直。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