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SOFT 做内齿轮

楼主(2014-04-13):
各位高手,请指教怎么在kisssoft里做内齿轮,

网友:
齿数负数即可。

网友(2014-05-17):
齿轮为负的!变位系数也要加个负号才与我们学用的一至。

网友A(2016-03-22):
楼上正解

网友B(2018-05-04):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也就是说只有在行星轮的模式下才能做?

网友(2018-07-01):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只有在行星轮的模式下才能做?

那肯定不是哦!

网友(2018-08-23):
正在学KISSSOFT,学习了,谢谢!